快递
各路高手思考下这个问题?

楼主(2014-07-28):
最近想做一个这样的停机程序,人机上可以做8个停机时间,有提前通知客户将要停机的天数,停机解除密码。客户可以自己修改解除密码。然后有自己超级解除密码,然而,超级密码不是固定的,加入自己的算法。随时改变。各位高手可以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超级密码如果是动态的可以考虑引入时间参数;
比如以分钟为基准做算法,反正你在触摸屏上不是可以实时看到时间么?
知道时间,知道算法,也就知道了密码,即使是每分钟都在变化的;
至于是分段密码,如果有产量,可以考虑从产量上着手;如果没有产量,也可以从设备的连续工作时间长短上着手
随时间变,可以考虑!
下载积分:+3(renzhe) 多谢参与!

网友B:
用产生随机数指令,加上自己的算法
可以考虑!
下载积分:+3(renzhe) 多谢参与!

网友C:
我感觉还从产品的数量上,大注意。
下载积分:+1(renzhe) 多谢参与!

网友D:
从生产数量和内部时间下手容易一点吧
下载积分:+1(renzhe) 多谢参与!

网友E:
动态密码比如:d=11a(月)+12b(日)+13c(时)
可以借签!
下载积分:+1(renzhe) 多谢参与!

网友F:
给钱就解密,上传加密,CPU本身就有硬件日期中断指令。
下载积分:+1(renzhe) 多谢参与!

网友G:
想法不错,可用处不大,对小人没有多少用,设备总价多少?
自己学着玩的,因为我见过这样的设备,所以想自己写写,方便以后设备用的着。
下载积分:+1(renzhe) 多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