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8):
PRV.rar (2 K) 下载次数:97 我用欧姆龙CP1L 编写PRV指令  C1为#0010  C2为#0003  写入程序后转动编码器D200值不变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欧姆龙不熟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编码器A相接0.00  B相接0.01  内置输入设置使用高速计数器0 线形模式 软件复位 加减输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盼 盼 盼

网友A:
你是要读取当前值,把C2选为#0000.还要把设置一起下载到PLC,断电再上电。设置选择软件复位,相位差输入。看你程序标题要测频率,应该用PRV2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读取当前值,把C2选为#0000.还要把设置一起下载到PLC,断电再上电。设置选择软件复位,相位差输入。看你程序标题要测频率,应该用PRV2指令。

谢谢  是不是必须要断电再上电 明天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