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梯形图看不太懂,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4-07-28):
[upload=1]
图中的D<> D1500 D1502 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图片,32位比较当做触点使用的指令,
意思是D1500 D1501的数据不等于D1502 D1503里面的数据,这个点就接通。

网友B:
D1502是字16位常量,如计时器 与设定值比较 ≮≯ 即 ≠ ,在比较器中比较,条件指令, DW开头双字32位,
STL指令表If xxx jp 跳转xxx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这个向上的箭头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向上的箭头什么意思?
[attachment=124097]
微分指令,(在前面各触点都ON时)有上跳沿时ON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感谢回复。
但是不是很明白,
有上跳沿,是指前面各个触点任何一个有上跳沿都可以吗?
ON一个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指的是 箭头前面的条件同时满足有上升沿时 ON 一个周期,当下一个扫描周期到来,即使箭头前面的条件同时满足,后面的程序也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