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发脉冲问题

楼主(2014-07-28):
各位朋友,最近我在用松下PLC控制2轴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各位碰到没有,我用的绝对位置执行完毕后产生的特殊继电器下降沿作为完成条件。假如走点动作,1步X、Y分别走的脉冲是5000、4000、第二步走的是9000、7000.。第三步走的是6000.7000.,当执行第三步完成后,Y的特殊继电器不会有反应,因为用绝对位置执行相同的脉冲值,不会产生下降沿。。不知道各位好的办法解决吗,愿听各位指导。QQ交流:1299077331

网友A:
用的是松下什么型号的PLC,建议用两轴直线插补指令或者比较目标位置脉冲和当前位置脉冲值判断

楼主:
楼上的朋友,如果用比较会不会影响精度,比如说到了这个脉冲才停止,但是PLC本身有扫描周期,就会影响精度,我松下PLC是FPX-C40T。

楼主:
各位技术朋友,有空大家多交流下啊,提出大家的宝贵意见,讨论学习

网友B:
松下FP0X 的有碰到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建议你三步进之间增加延迟时间。触发下一步用T

楼主:
这个我试过,但是按理执行绝对位置,当完成的时候特殊寄存器会产生信号,但是我测试的结果就是,假如前面X走500个脉冲,然后再走500数值的话,绝对位置的话,证明在原位,就不用发脉冲,所以特殊寄存器就没有反应,但是当走502的话,特殊继电器就会有信号,也就是说最少差2个脉冲

楼主:
技术高手出来指点下啊。
abcde12345

网友C:
一般不都是如r911c+x?

网友D:
我们经常是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会使用加一个脉冲

楼主:
加一个这样可以,实际上用没有这样试过,楼上的朋友。

网友D:
信不信由你了,反正我们的是可以

网友E(2014-08-27):
我一般是用比较到位的信号,精度没发现差多少。

网友F:
我是这样做的,走的时候判断下当前位置跟要走的位置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直接就跳到下步就行了

网友G:
楼上正解

楼主(2014-11-22):
楼上的方法可以实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