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e12345

楼主(2014-07-28):
如图所示我单击R2 ,那么R0只响应一个扫描周期,那么R1怎么会得电的呢,突然想不明白,请各位大侠说说啊,书上也不是很详细的,

网友A:
DF為上微分信號。
所以R2on的的後。R0on然後set R1

网友B:
DF 微分指令是指当前面的条件满足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

网友C:
R2=ON 后
第一次扫描
自上至下
0:  R0=off 所以无 R1
5:  R2刚ON 有上跳沿 所以 R0=ON

第二次扫描
0:  R0=ON有上跳沿 所以set R1=ON
5:  R2上次已ON 无上跳沿 所以 R0=off
  • 下载积分:+3(543249117)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ON 后
    第一次扫描
    自上至下
    0:  R0=off 所以无 R1
    5:  R2刚ON 有上跳沿 所以 R0=ON

    如您所述,感谢您的解答但是R0 ON 只是ON了一个扫描周期啊,只是对R0以下的句子有效(这个RO下面没有语句)所以到第二次扫描R0不是已经OFF了嘛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為上微分信號。
    所以R2on的的後。R0on然後set R1

    由于R2后面有一个DF所以R0 ON一个扫描周期,是不是也就是ON 5行以下的语句啊
    到了第二个扫描周期R0就OFF了呢,有点糊涂了,感觉和我理解不一样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是不是R0 ON后只对其以下的语句有效,到了第二个周期就OFF了呢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 微分指令是指当前面的条件满足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

    是啊,但是R1  ON 了理论上不是已经是第一个周期了 啊
    由于DF作用 R0到了第二个周期不是已经灭了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述,感谢您的解答但是R0 ON 只是ON了一个扫描周期啊,只是对R0以下的句子有效(这个RO下面没有语句)所以到第二次扫描R0不是已经OFF了嘛

    第二次扫描,在0:处 R0 还保持着ON,执行到5:时,才使R0 OFF的。

    看来你对PLC扫描是”自上而下,自左至右“执行,理解还不够啊。
  • 下载积分:+3(543249117)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renzhe) 解释到位!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次扫描,在0:处 R0 还保持着ON,执行到5:时,才使R0 OFF的。

    看来你对PLC扫描是”自上而下,自左至右“执行,理解还不够啊。

    就是因为这个”自上而下,自左至右“才这样理解的,越理解越糊涂啊,但是感觉这个非常重要。
    如第5行啊
    5:  R2刚ON 有上跳沿 所以 R0=ON ,是在本周期内ON还是到第二次扫描ON啊,我已彻底晕掉了。
    (如果是在本周期ON那么显然R1  ON不了(在同一周期内,上面运行的结果可以直接参与下行的运算
    但是下行的结果应该却不能当做条件运行上面的吧,我是看西门子就是这样子讲的)),R1要ON是不是要在第二周期ON啊,但是第二周期的时候R0已经OFF了啊,拜托啦
    abcde12345

楼主:
    到了第二周期R0难道还保持住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24001]
    到了第二周期R0难道还保持住嘛?

    楼主要搞清,RO ON一个扫描周期,不代表当前扫周期,这是理解关键。也就是说RO  ON 一定要等到下次扫描到第5行的时候才OFF ,其实它跨度两个扫描时间内,但实际是ON一个扫描周期时间。这样应该理解吧?
  • 下载积分:+3(543249117) 真诚感谢!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搞清,RO ON一个扫描周期,不代表当前扫周期,这是理解关键。也就是说RO  ON 一定要等到下次扫描到第5行的时候才OFF ,其实它跨度两个扫描时间内,但实际是ON一个扫描周期时间。这样应该理解吧?

    感谢你!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也就是从第五行ON到下个周期的第五行OFF

网友E:
R0响应一个扫描周期,那么R1在一个扫描周期会得电,由于是(set) 即置位。所以当R0一个扫描周期过后R1继续保持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