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刚接触伺服,在研究堆焊机原理,变频控制主轴旋转,伺服电机控制丝杠左右移动,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主轴转速随主轴直径的变化而变化,主轴转速与主轴直径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轴限速的计算,非常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难怪没有人回复你,你意思都没有说明白,你是问变频器随着主轴的运动直径增大而增大吗

楼主:
是的,就是主轴直径变了转速也跟着变,我不知道这个主轴的转速怎样计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没有人回复你,你意思都没有说明白,你是问变频器随着主轴的运动直径增大而增大吗

是的,请指教

网友B:
那主轴改为伺服吧,有变频器保证线速度不变很难做到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很不好意思,看了几遍没有明白楼主说的意思。画个图表示可以吗。
是不是有多条主轴,一个马达带动。 用大主轴的时候,马达转速跟着变化,用小主轴的时候,马达跟着变化的吗。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主轴直径变了转速也跟着变,我不知道这个主轴的转速怎样计算,非常感谢

不是主轴直径!是主轴上皮带轮直径与电动机上皮带轮直径的比值。

网友E:
中心收卷么,,,,,要计算实时卷径的....伺服左右移动是根据收卷的卷数来追踪的......最好画出图,,,,描述清楚点..... 没见过不好说....

网友F:
这个,呃,可能有公式,不过俺不会。俺可以给你想个笨办法,你在直径比如说10毫米的地方按你需要的速度先焊一圈,卡好时间,然后再到直径100毫米的地方再焊一圈,找出时间。直径增加10倍,看一看时间增加几倍,然后。。。。呃然后。。俺也晕了,你自己算吧,嘿嘿。。

网友G:
就是线速度与角速度的关系吧,直径越到转速越小,也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什么

楼主:
我们做的是悬滚焊机,就是把模具装在主轴上,伺服控制焊枪在模具上左右移动,补轴,我的意思就是模具的直径有变化主轴旋转的转速也相应变化,模具直径跟转速之间的关系我搞不懂

网友H:
复杂,好像都没明白

网友I:
你这样描述的话我想没有几个人可以回答你的。要是可以看到机械的结构图,分析起来就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