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s7-200   224xp cn 后面带了一个EM223 16进16出的数字量模块不知是什么原因EM223输出没反应监控是有输出,但实际模块没输出,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

网友A:
EM223扩展模块连接电源?

网友B:
我怀疑你寻址错误

网友C:
地址错了   中间需要隔一个字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地址错了   中间需要隔一个字节

中间需要隔一个字节
什么意思,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