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公司有一产品需要加热保温让我编写程序;我刚学不久没有把握,尤其是用数模转换模块。

要求如下:有2个房间。其中一个装上产品,关闭门;启动,房间温度低于80度,蒸气阀门打开,温度上升;如果一个小时内升温超过40度,关闭蒸气阀门5分钟;不超过就一直升温到80度;开始计时4小时,在这个4小时内温度如果降到70度,阀门再打开升温到80度再关闭;直到4小时后阀门关闭不再打开,房间自由降温;另一个房间也这样;两房间单独启动按钮。

我已经选择三菱PLC     FX2N-40MR-4AD-DA    测温 选PT100      电磁球阀

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写段程序;我自己调试修改。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你自己写写,参考教科书上。

网友B:
程序很简单,学会自己编才有进步啊.这种控制其实使用可编程温控器更简单,节约成本啊.

网友C:
2楼说得对,若过对温度没要求就按2楼说的去做,超简单!

网友D:
楼主   你是不是选型选错了,模拟量模块不适合测温

网友E:
建议,还是自己编写,可以学的更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是不是选型选错了,模拟量模块不适合测温

可能还需要增加温度变送器。

楼主:
我选择的是克莱德PLC板卡,直接接PT100

网友G:
楼主没有了解下海为的PLC?有问这个的时间早就做出来了

网友H:
PID输入模块

楼主:
我自己写的,求指教;程序前段是板卡读取温度程序。 8-6温度.rar (11 K) 下载次数:125

楼主:
只写了1号控制

楼主:
楼上说的对只写了1个炉;模拟调试合格;第二个参照第一个。请提一下不足之处。

网友I(2015-04-12):
1.应选用FX2N-4AD-TC模块
2。用一个温控仪设置好需要的控制温度点给PLC的输入X,编写的程序更简单。

网友J:
老兄,要求看着不完整,请你补充一下下,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