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描述:就是这种老式滚压成型机,链条传动
产品设定长度是200CM,滚压出来的产品长度大部分在199-201之间,但是有10%的会超过201到202,怎么该能将长度保证在正负0.5CM之内啊

楼主:
描述:液压油缸剪切,编码器反馈长度
长度总是一长一端

楼主:
伺服电机和减速机

网友A:
这个设备运行速度是?如何剪切?
另外是否存在摩擦系数的变量?
编码器数值的读取和执行输出用中断方式?

网友B:
一可能是编码器受到了干扰,二就是测量轮打滑。因为没有看到剪切机构所以是不是剪切机构有问题就不好说了。要想剪切精确就只能在剪切机构上想办法了。

网友C:
有些属于毛露的不懂他们乱说的,如果外部电路正常话,就是电子齿轮比没有设好,影响了伺服电机的精度,好像你用的是全闭环吧,外部编码器是否和该伺服驱动器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属于毛露的不懂他们乱说的,如果外部电路正常话,就是电子齿轮比没有设好,影响了伺服电机的精度,好像你用的是全闭环吧,外部编码器是否和该伺服驱动器匹配

就算是电子齿轮没有设好,怎么会有一会长一会短呢。好好想一想是谁在乱说!!!

网友D:
是第一个长,第二个短,然后又一个长又一个短,这样有规律的。还是有时长有时短,没有规律啊。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你就得考虑机械问题了,毕竟都是链条传动,特别你那个减速机的联轴器,链扣与牙盘之间的间隙就得大于2毫米,伺服停得准不代表机械停得准啊。

网友E:
机械精度误差 可以改进裁剪为追剪 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很明显是机械设计问题!!!传动链条有升缩张力问在机械没考虑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长度总是一长一端,传动链条传下去差不多周期,可能传动链条磨损了。。

网友H:
伺服電機單一傳動 外加計長 機構傳動打滑  伺服跟計長譯碼器不同步

网友I:
关注一下 想看看裁剪机构 没有没停机减速区

楼主:
描述:液压剪切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运行速度是?如何剪切?
另外是否存在摩擦系数的变量?
编码器数值的读取和执行输出用中断方式?

不好意思,一直弄不好没时间回复大家。滚压速度大概是70mm/s,采用液压油缸剪切,如下图。至于是否存在摩擦系数的变量还不敢确定,编码器的数值读取和执行输出没有用中断凡是,是采用比较输出的,不知道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可能是编码器受到了干扰,二就是测量轮打滑。因为没有看到剪切机构所以是不是剪切机构有问题就不好说了。要想剪切精确就只能在剪切机构上想办法了。
[/quote编码器数据传输用的是屏蔽线,也不排除干扰问题,但从触摸屏上面反馈的数据看应该问题不大。我也怀疑测量轮打滑的问题。剪切机构就是上面的那个图

网友J:
  钢边机啊!
你那是什么企业啊;我单位也有,和你编码器的安装位置不一样,编码器直接安装在材料进口,材料运动拖动编码滚动。就是有个缺点,每次输入新单子的时候要出来好多废料,但你说的长短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属于毛露的不懂他们乱说的,如果外部电路正常话,就是电子齿轮比没有设好,影响了伺服电机的精度,好像你用的是全闭环吧,外部编码器是否和该伺服驱动器匹配
开始的时候电子齿轮比切实设定的不好,后来改了之后好多了,能控制在正负1厘米了,但还是不理想。我这边不是把编码器的数据给伺服驱动器,而是在程序里面与设定的数据比较来停止伺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个长,第二个短,然后又一个长又一个短,这样有规律的。还是有时长有时短,没有规律啊。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你就得考虑机械问题了,毕竟都是链条传动,特别你那个减速机的联轴器,链扣与牙盘之间的间隙就得大于2毫米,伺服停得准不代表机械停得准啊。

是有时长有时短,没有什么规律的,机械方面的问题我也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精度误差 可以改进裁剪为追剪 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不知道你所说的追剪是一种什么样的剪切方式?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我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一下 想看看裁剪机构 没有没停机减速区
裁剪机构就是下面的图,液压裁剪。程序里面没有用加减速启停,用的是DPLSF输出,是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了加减速时间,0.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钢边机啊!
你那是什么企业啊;我单位也有,和你编码器的安装位置不一样,编码器直接安装在材料进口,材料运动拖动编码滚动。就是有个缺点,每次输入新单子的时候要出来好多废料,但你说的长短没出现过。

你这个方法可能要好一点,应为我怀疑测量轮有时候会出现打滑现象。能不能传一张编码器安装的图片啊,怎么样按在材料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