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三菱FX2N-80MR做的4DA程序,为什么4DA模块无输出电压

楼主(2014-07-29):
请教各位老师我用三菱FX2N-80MR做的FX2N-4DA程序,为什么4FX2N-DA模块无输出电压.[

网友A:
H2100意思是CH1和CH2是电压输出,CH3和CH4是电流输出

网友B:
你同时操作4个通道,应该是DTO K0 K1 D1 K4,且每个通道都是最大电流,电压输出。还有可能模块坏,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通道4是-20MA---+20MA吗

楼主:
我只接了一个输出模块,我只想做一电压输出程序实验,看看我用程序是否能控制PLC的模拟量。于是我选择了让其输出电压,这样容易用万用表测量。但我上面写的程序使我测不到FX2N-4DA上一点电压!所以来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
有个疑问,为什么 M1 不动作呀。谢谢!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我没接24v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