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 al 074 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4-07-29):
三菱伺服器,MR-J3-15KA4 ,报警 al 074 是什么回事?大虾求指点迷津。

网友A:
本站置顶帖资料下载区有中文的手册。

楼主:
谢谢,中文手册我有,但在报警代码中找不到 AL —74 。

网友B:
驱动器组件异常!或配合故障!

网友C:
http://www.t44.com.cn/Download.asp?Down_class=三菱软件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