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内不超过40℃,这问题怎么解决?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2014-07-29):
刚在论坛看到一温度控制的帖子, 一小时内温度升高不能超过40℃,想想这应该怎么控制 ,肯定不能只判断一次,(开机计时一小时再与温度是否有40℃判断) 要时时比较。大家有没好的思路。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A:
看不明白。。。如果单纯温度不超四十度应该比较简单。我以前做过热风台的程序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高手呢?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如果单纯温度不超四十度应该比较简单。我以前做过热风台的程序
40℃不是上限。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B:
加制冷机组,温控四通阀,要热有热要冷有冷。
jianming

网友C:
就看你程序怎样写,不能单纯PID控制

网友D:
在有的地方是有这方面要求的,加热过快,局部温度过高,对液体温度不均,要看温度变化率,不能单靠定时测量来处理

网友E:
用带多段斜坡的温控仪表方便,

网友F:
没具体工艺描述,

网友G:
多段斜坡的温控加PID
一小时内不超过40℃,这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