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仿真问题

楼主(2014-07-29):
步进STL S21 中1075行上的 Y013 怎么不执行?仿真中有些问题实在搞不懂~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双线圈

网友B:
Y1013重复输出,1079 上把Y1013 off 了。

网友C:
晕~~你犯了低级错误,双线圈能触发?难到要重头学起哦

网友D:
尽量避免双线圈输出

网友E:
應在TOOL欄下,做CHECK PROGRAM,即程式檢查

网友F:
典型的双线圈输出(Y013),手册里是不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