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们公司有台印刷机。我想用电脑监控程序……PLC本身带的编程口被触摸屏占用。我想用RS422BD扩展板来监控。联接不上出现下面那个画面。
可是我用一台闲置的PLC写一个程序,用RS422BD扩展板就可以用。如果把机械里PLC的原程序写到这个闲置的PLC里。RS422BD扩展板就不能用了。联接时出现同一个画面……还请高手指教……。小弟先谢谢了。注(机械上的PLC用的是RS485BD通信,是正常的。)还有就是这个端口与程序有关吗???
不会弄图片。上面写的:从PLC中读取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
                   连接目标设置有误
                   因电缆异常 H/W异常,或者噪音等问题与PLC通信不稳定
                   PLC内的数据已损坏。
描述:机械原程序
附件: 东方机开槽下.rar (138 K) 下载次数:84

楼主:
对了。程序密码是62824201

网友A:
可能是后加的那个422BD抗干扰能力不行或是接触不良,你可以换一下:用后来加的422BD连接触摸屏,用机身的编程口来监视。

楼主:
不行呀。还是通信不上……是不是程序哪有相关的呀。在闲置的PLC上编个简单的程序两个口都可以用。只要把机械上的程序写进去,这个422BD板就通信不上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问题解决了。是原程序里有关于RS485通信的相关软元件和地址。

网友B:
因为你的程序中包含通讯程序,所以422BD的通讯端口已被占用,所以不能用来监视

网友C:
查看一下D8120是不是K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