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设备电线

楼主(2014-07-29):
6米的设备,马达前后移动,用电缆线老拉坏。请问有没更好的方法。我设想用铜片固定。靠接触来供电。像火车供电的方式。不知道有没这东东《380v》

网友A:
电动行车主电源接入就是用导轨的。

网友B:
看看数控冲床、加工中心等之类设备,X、Y、Z等轴伺服电机所用的何种电缆,国产估计用不了多久,台湾产的还行,买进口的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可使用拖链和“滑触线系统”,如果只是电机可使用“电缆滑线”
不断向前

网友D:
柔性电缆

网友E:
行程6米,用3.5米的拖链就可以了,价格低,如果用导轨很不安全。

网友F:
拖链+高柔性电缆

网友G:
电动行车就可以呀,试试看

网友H:
有行车用的滑轨卖。安装比较麻烦吧。
用塑料拖链吧。最好单芯线套在蛇皮管里,电线不容易折断。
进口的柔性电缆我也碰到过断裂的。

网友I:
用天车集线器

网友J:
电缆拖链加行车扁平电缆,处理好了使用几年没问题的。

网友K:
用专用的扁平电缆,或者用滑线也是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专用的扁平电缆,或者用滑线也是一样

网友M:
igus拖链加柔性电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N:
可用随行电缆,也可以用导轨侧面铜排供电,不过碳刷也需要经常维护更换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