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Q172如何通过SSCNET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4-07-29):
三菱变频器加了FR-A7NS选件板后,运动控制CPU如何控制它,有没有样例参考下,资料链接也可以,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能够看到!

网友A:
首先这个能满足吗?

网友B:
您这个os能发给我一份么,
40340901@qq.com
,非常感谢!另外您哪里有这个案例么。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24175]
首先这个能满足吗?

楼主(2014-09-01):
这个可以,主要是在编程上如何处理,是把它当成伺服来用呢?还是其他的控制?

网友A:
当成伺服来处理

网友C:
你要是当伺服用的话,还需要三菱的FR-A7AP模块,这是用于行程闭环的编码器反馈用的,然后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下,当伺服用。让后就可以当伺服来使用了,在这里强调下你的编码器的反馈,就是编码器的分辨率问题,肯定和三菱的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不一样,所以在你创建程序时候注意电子齿轮比,就是每转的位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