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改写ID

楼主(2014-07-29):
如题,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如何修改ID与驱动器匹配?

楼主:
高手,大师傅快来教教我吧……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人会跟你说吧!虽然我可以帮忙改!但我不会说!

网友B(2015-01-08):
在我们的论坛上面就是一种共同学习和进步“家园”,有什么需要指导的忘能给以指点,不知其他工控朋友的意见?
独自漂泊

网友C:
把你的编码器图片传上来,要电路板露出来的,我看有没有可以改的地方.
QQ106748835

网友D:
向高手们学习啦!

网友E(2015-04-23):
J2S的直接用驱动器就可以改了。J3,J4的没有改成功。但拆eeprom.重写BIN可以。要求有重写新型号的ID的BIN.用编程器重写就可以了。三楼好像挺神秘,呵呵!J3的eeprom为25L160,在编码器背面8个脚的那个芯片。

网友E:
上面是HF-KP23编码器上25L160读出的BIN,用UE打开部分截图。大家可以看出KP23 ID在哪个地方。16FF2300 是KP23的ID.如果我要改为KP73.只要把2改为7就可以了。答案是否定的。J3以上的电机编码器的EEPROM中保存着这个电机的参数。ID改为73,但别的不改还是23的参数。使用起来,电流这一关就过不去,必报警。性能就不用说了。当然你可以改驱动器输出的采样电阻。日系的都用电阻串联在输出电路上,然后光耦隔离给主控当眼睛,如HCPL7860光耦。现在的DSP,FPGA只要国人会勤快,可以做出日系的水平。大家如有HF-KP73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无力修了。可以用编程器读出25L160的代码,保存为BIN格式。发到我的邮箱
CZCA@163.COM
,本人感谢您的支持。
下载积分:+1(ly452616653) 感谢分享!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