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CP1H-X40DT-D型号的PLC的定时关机,设定密码开启的具体程序应该怎样编写?

网友A:
用定时中断
用定时中断复位后不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QQ:346994482

网友B:
比较PLC上面的时间寄存器,然后添加一个布尔值,到某个时间该布尔值取反然后整程序瘫痪
我用的这款PLC的时间寄存器是哪个?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出进行比较?

网友C:
居然是个萌妹纸~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用内部时钟比较
内部时钟可直接读出年月日的吗?可以和设定的年月日比较是吗?想设置密码要怎么设置?

网友E:
支持5楼的说法
具体程序是怎样的?

网友F:
内部时钟直接搞定

网友G:
读plc时间呀!

网友H:
先给PLC设密码,要不然别人直接把你的定时关机程序删掉,你这尾款更难收了

网友I:
CP1H的PLC没做过,三菱的PLC我做过:
PLC先进行加密处理,在程序中的处理如下:
1)用上位机进行定时设定,可以用两个双字来设定,如 D0 D2,其中D0的高位表示年00--99  ,低位表示月00-12   D2的高位表示日 00-31,低位表示验证码,验证码可以自由组合,如年+月-日  例 2016年5月5日    D0(H1605)=K5637    D2(H516)=K1302  ,如果验证码不对时自动对D0 D2 进行清0,当验证码正确时,把要设定的年、月、日进行保存,然后对D0 D2清0
2) 读出系统时间, 当系统时间年(取后两位)大于保存年、系统时间年等于保存年同时系统时间月大于保存月、系统时间年等于保存年同时系统时间月等于保存月同时系统时间日大于保存日时让机器停机,
3)当D0等于一固定值解除密码锁定
4)机器出厂前PLC的系统时间必须与当前时间同步,同时设定好收款时间

网友J:
你设置啥啊,没用的,PLC一下就解密了,你还是用触摸屏做吧,应用宏指令或者脚本完成这个任务。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