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29):
各位大师,我想用触摸屏把自己老婆的照片显示在屏里面不知道怎么搞,想给她一个意外惊喜。。。麻烦高手们指导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建议你不要这样搞;触。摸。屏。放在这个名称里面不好听;你想想;我老婆的照片在触摸屏里面;多不好听;放弃吧;

网友B:
真是体贴之人啊,插入图片就可以啊,需要注意:有些触摸屏不支持很高的分辨率的,转成其他格式会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这样搞;触。摸。屏。放在这个名称里面不好听;你想想;我老婆的照片在触摸屏里面;多不好听;放弃吧;

我是打个比方,如果遇到有图片类型的就可以直接放进去了,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体贴之人啊,插入图片就可以啊,需要注意:有些触摸屏不支持很高的分辨率的,转成其他格式会丢色的。

谢谢,可以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用,或做实验的话,在编写触摸屏程序的做好,在画面的属性里,就有画面的按键,然后从照片里把你老婆的照片放进去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用,或做实验的话,在编写触摸屏程序的做好,在画面的属性里,就有画面的按键,然后从照片里把你老婆的照片放进去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格式。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需要什么格式

网友D:
用QQ截图文件格式就好了,

网友E:
先把照片转换成位图BMP格式(用画图就可以),再添加到触摸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