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谁用过电位器实现伺服的无极调速,同时能通过光电开关控制伺服正反转(PLC是三菱FX3U)。

网友A:
用伺服,多用于数控或其他自动控制,本人没有想过用电位器调速。抱歉!

楼主:
我也没有用过多是电位器用在变频器上的,但是客户要用伺服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怎么弄的。

网友B:
伺服就当变频器用好了啊
可以用光点开关通过中继改变输入电压信号的极性啊,
就是模拟量那地方怎么控制哈?直接输入还是通过PLC?光电那地方我知道是控制伺服方向的,那地方好弄,就是模拟量那地方不好下手。难不成还加个模拟模块?

网友C:
一般都是用于变频调速的。
但是变频器低频运行的时候电机发烫严重因为电机扇叶转慢了,而且低频运行的时候没有那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