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4-07-30):
模拟量输入一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4--20mA 量程对应0--1.6Mpa 对应数据是0--6000 在触摸屏上怎么显示0--1.6Mpa呢

网友A:
线性转换一下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如果不用浮点数运算,就把(160/6000)* 读到的值,然后在人机上选择一位小数点,就是你实际压力值了

楼主:
如果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在触摸屏上设置变频器频率 应该怎么转换 。 0--6000对应输出0--10V 也就是在屏上设置0--50 模块输出0--10V控制变频器0--50Hz

网友C:
1.6/6000乘读到的数

网友C:
6000/50乘设定频率即是 所需数字量

网友D:
2楼正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不是需要把6000和50转换成浮点数在计算呢

楼主:
用这个计算应该进行进制转换吧

网友E:
4楼正解。
相信自我!

网友E:
先转换成浮点数再计算
相信自我!

网友F:
人机上设个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