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威纶触摸屏图库格式

楼主(2014-07-30):
请问大侠们,威纶触摸屏里的图库格式都是FLB的,我怎么才能将我自己的图片装换成FLB格式上穿到屏里面呢。。

网友A:
不是让你转成图库格式,照着做吧: 画图---图片---图库----新增图库---取个名字--就是你自己的库了----选中你的图库--下面有---新增图片---找到你的图片--放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8-29):
学习了,但是我做出来的为什么速度很快呢,图片看的时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