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遥控器的行车

楼主(2014-07-30):
我按图纸上接的线。。出现的问题是主交流接触器用遥控的时候只能开不能停。。郁闷了。。手动的到时可以。。。我也发现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大侠能帮忙发个图解决下呗?感谢了。。
要求的功能是:遥控和总启动总停止能同时起作用。

网友A:
呵呵,你把橙线和红线换过来

网友B:
用遥控器的时候,先把手动操作柄总开关关掉,就是让图上总停止由常闭变成常开

网友C:
正确,遥控器背面有原理图的仔细看啊,要注意遥控和手动只选其一不然会增加出事故的概率,还是安全第一的

网友D:
起重设备的手动操作手柄,好像有急停按钮,用遥控就按下去。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E:
2楼说的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手柄上解决不了,加1个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