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伺服的电子齿轮就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除以上位机发送的脉冲数 手册上介绍是用在位置控制模式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比如三菱用SPD检测到编码器的速度用PLC的脉冲输出送到伺服的脉冲输入端控制伺服转速同步 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000 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0 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如果可行在编程和伺服设置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伺服要设定成外部脉冲输入的位置模式。电子齿轮比分子是5分母是1.使用PLSY指令把脉冲量设定K0.但是想要同步有些难度。如果速度慢同步要求不高是可以的。因为编码器输入计算后才会有输出所以会有滞后,因此同步性不好。

楼主:
可以使用欧姆龙的SPED指令吗

楼主:
速度模式能设置电子齿轮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