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三菱FXSCO9的编程电缆可以连接组态王吗  如果可以 在组态王里通讯方式是422吗    如果不行    要用rs422通讯应该怎做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组态王有带FX编程口的驱动的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组态王有带FX编程口的驱动的

    那在组态王里面选的通讯方式是422?

网友B:
    通讯接口?通讯协议?这两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