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计式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4-07-30):
统一量程的电位计式传感器 为什么要分1k 2k 5k等不同阻值型号呢?

网友A:
电阻越大,比如输入的电压信号一定,那么每一单位阻值所分到的电压就变得小啊,然后信号回传的时候想对的缓慢平稳

网友B:
楼上完全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