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500与ACS51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7-30):
图中,初始化、启停是怎样完成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也不说什么了,自己看图片吧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A:
添加单元后把地址对应上,当然要你的电脑上有对应的MODBUS.LIB,自己理解吧,实在不行找ABB的技术支持,他们还是很热情的,毕竟现在从自己使用转为外销,同时要打开中国市场,技术都是不错的。

楼主:
恩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