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听说伺服,步进这些电机,调试的时候,如果是机械表,容易被磁化。有没有这说法,
我也是道听途说。

网友A:
引用楼主ymr78419972于2014-07-30 16:36发表的 搞工控,调伺服,不能带机械表吗 :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听说伺服,步进这些电机,调试的时候,如果是机械表,容易被磁化。有没有这说法,
我也是道听途说。

应该就是胡说八道!!不过这些表这么使用到是需要注意些!!!!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与电打交道,最好还是少戴手表。我以前在一个公司做维修电工的时候,公司要求每个电工维修作业的时候禁止戴手表。后来我们都养成了习惯,每次上班就把手表拿下来放进抽屉,下班再戴上。
后来了解到公司这样要求是因为以前有个电工检查电柜的时候手表挨到电线,造成触电。那个人手腕烧伤,听说表带被电打掉一小块。
后来公司就要求电工维修检查的时候禁止戴手表。

网友C:
不带手表就不会被电打了么? 带电操作,才是问题根本

网友D:
呵呵!带电维修是常事。停了电反而不好找故障点。2楼说的对,电工还是少带手表。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