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PLC输入信号公共端问题

楼主(2014-07-30):
PLC输入信号如果接NPN型光电开关输入信号为0v信号,那输入COM公共端应该接0v还是24V???
请教各位,看,看的欧姆龙,三菱FX2N输入公共点为24V,,今天见的一个三菱PLC-FX1N(用的交流220V电源)公共线接的0V,(输入信号是0V)??什么情况????

网友A:
不同PLC要不同对待,三菱fx2n 汇点输入,公共端是0v。fx3u可以是0v也可以是24v,根据你的跳线决定。要查看硬件手册

网友B:
这个要看手册了,公共点究竟接什么,明确告诉你,有接0V也有接24V(关键是看内部电子线路图电流的走向) ,三菱的有两种,欧版与亚版的。亚版的只能接NPN型传感器,而欧洲版为S/S端子,如果S/S接24V ,则接NPN,S/S接0V,则接PNP的。台达,松下,西门子也是S/S端子类似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新人求助,PLC输入信号公共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