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泵

楼主(2014-07-3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如何实现1个变频器控制2台泵变速。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想一台变频器控制2个电机同时运行,普通的变频器是不允许的。
不过好像西门子的变频器好像有的。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jianming

网友B:
变频启动1号泵并PID调节,压力不够时把1号泵转工频,然后变频再启动2号泵并PID调节。多泵原理一样
嗯,已清楚。谢谢老师。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一台工频一台变频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2楼高人,我以前也这么干过。变频器可以控制两台运行,西门子变频器有通道选择,但是不能同时变频

网友F:
严重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G:
用一个东方兰兰利恒压供水控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