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松下伺服A5     找原点的零点信号怎样接线, PLC是三菱FX3U的。    指令是  DSZR X3 X0 Y0 Y4

网友A:
参考一下,图中的X1换成你的X0,Y1换成Y0就行了

网友B:
最聪明的办法叫松下服务帮你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B:
1,4 ,2,6,29,41就能跑了

网友C:
输入点应该可以自由定义的,你看看手册每个输入点是否可以定义成不同的功能,如果可以,则设成某个值就是原点信号了。

网友D:
学习一下松下伺服的接线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