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楼主(2014-07-31):
线路是这样通过断路器连接变频器-继电器-PLC PLC是2组 一个plc加一个扩展模块 前4个变频器接第一组 我要控制是的用第2组PLC控制第5个变频器
求解下 我先通过PLC给变频器一个启动然后给信号让他输出 0-320000 0-10v 0-50HZ怎么编程 新手求带啊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 ,品牌没有说怎么教你

楼主:
台达的 16es2 扩展模块是04DA-E2

网友B:
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点,还有可以用通讯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C:
先通过PLC给变频器一个启动然后给信号让他输出 0-320000 0-10v 0-50HZ怎么编程 这个要用DA模块啊
嗯 还要给什么设定 完全一头雾水

楼主:
ld x0
out y0
mov k15000 d9900(正转)
我只会这点 其他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D:
用通讯好了,用模量浪费了
我的任务就是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