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这个m100 下面的N0 怎么写上去的???

楼主(2014-07-31):
如题 我怎么也写不上去 到最后总是有问题

网友A(2014-10-02):
那是注解

网友B:
引用楼主13210927189于2014-07-31 10:54发表的 这个m100 下面的N0 怎么写上去的??? :
如题 我怎么也写不上去 到最后总是有问题
分歧點(N)是指在主控制指令(MC 和MCR 指令) 中使用的,用於通過分歧點結構進行動作條件編程的軟元件。
詳細參考使用說明。
*當進入讀取模式時 母線接點(N)才會顯示
*當進入其他模式時 母線接點(N)不會顯示
这个m100 下面的N0 怎么写上去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