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车间总电开关不跳而上级变压器房的总开关跳电

楼主(2014-07-31):
我公司新建厂房,现在有个问题。在变压器房有个总开关,车间有个总开关,为什么总是跳变压器房的空气开关,而车间电柜的开关不调呢?哪位大侠帮助解决!
David

网友A:
如果空开配置合理的话,那就是变电所到车间的线路有问题。用摇表测一下线路绝缘。很可能线路破损对地放电引起的。

网友B:
要看看车间的空开是不是比配电室的大要是车间的小那就是配电室到车间的线路有对地短路或者是有相间短路的

网友C:
两者皆为漏电型空开?两者额定电流不一?如一或前大则如楼上各位大侠说的检查一下了

网友D:
开关的漏电电流大小,再判断

网友E:
可能是脱扣等级不同,仔细查看断路器参数

网友F:
上级变压器房的总开关定值调大。

网友G:
两个断路器具体型号是多少

网友H:
额定值是一样的,也有这种情况,车间情况环境 温度 一帮空开跳闸和温度也有一些关系吧。
检查空开温度 不能超过65度。 否则很容易跳闸。
海纳百川

网友I:
如果总开关和车间开关型号容量都是一样的;那么肯定先跳总开关;
真诚到永远

网友J:
开关型号一样,级别不一样,有高级和普通等差别。

网友K:
检查实际负荷,确认变压器侧的开关是否合适,我们公司刚投产的时候也有过变压器侧ACB跳闸,经检查为开关电流整定值偏小,后面直接退出电流整定值先使用着,到后面才找厂家换上合适的开关。

网友L:
车间漏电空开动作电流大于供电间开关。

网友M:
开关的漏电电流大小与开关设置动作的时间有关,可以对比俩开关。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的分析和建议!!!
David

网友N:
接线方式是哪一种?

网友O:
看看两个断路器的脱扣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