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4-07-31):
工控老师:T0 H4 K1500 K9001 K1这步程序K9001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把K9001这个数复制到第4个模块的第1500个位置中去,K9001是十进制数。BCD码是1001 0000 0000 0001

网友B:
H4 定位模块起始IO是0040,K1500模块缓存地址,K9001定义为原点回归,T0 H4 K1500 K9001 K1,将K9001写入0040模块缓存K1500地址中,就是启动原点回归这个定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