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本人新手想请教各位大侠显控触摸屏和三菱FX1S的PLC连接怎样用触摸屏读取梯形图

网友A:
说得不太好理解,应该是通讯吧?玩过就简单,没玩过也不好说。

网友B:
先从最基本的学起,多概念都不清楚,别人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最基本的学起,多概念都不清楚,别人没法帮你

我还没用过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太好理解,应该是通讯吧?玩过就简单,没玩过也不好说。

通讯之后就可以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