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訊問題請教

楼主(2014-07-31):
原機台為PC 對QJ71C24 通訊連接 ( MC4 協議)
改成 FX3U-485BD對QJ71C24通訊 (FX :NON protocol,Q:MC4 protocol)
不知是否能仿PC的通訊協議來達成同樣的功能。以FX系列取代PC。QJ71C24 參數不變
或是有作過這方面的大大,請教指一下。謝謝。

网友A:
如上所说,即FX当主站,用MC协议读取QCPU的数据!
用RS指令处理,很难吗?

楼主:
目前對我來說就是很難~~
FX 為422格式,Q系列固定設定為 MC 4 計算機專用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