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31):
现有一台台达PLC和两台威纶通MT6070I触摸屏,想实现两台触摸屏都可以监视控制,网上翻了很多,还是不太明白一些问题,
1.PLC与第一台HMI RS232通讯,第二台HMI与第一台HMI由于距离问题,选择RS485通讯,那既然第二台HMI与第一台HMI用了485通讯,是不是第二台触摸屏程序就得和第一台不一样了?比如一些寄存器什么的,位控制元件都得用MODBUS指令来?那岂不是PLC里面的程序也得增加MODBUS一些指令?这样的话就晕了,,,,,我是想两台触摸屏程序做的一模一样,只是通讯不一样,这可行不?还是我对通讯理解的不够?
2.如果PLC与第一台RS232,第二台HMI和第一台也RS232,那两台触摸屏程序可以一样么?

求大神指点。。手头现在由于没有两台触摸屏,没法自己去试,只能在万能的论坛求助做过一机多屏,的大神指点明津了,主要是第一个485通讯的,触摸屏里面的一些程序需要变动么?
3KS

网友A:
一机多屏,第一个屏设为主屏,PLC与主屏通讯RS232,第二个屏为从屏,与主屏用RS485通讯,两屏程序一样通讯设置不同,如PLC带485通讯则可,无则要加485通讯模块

网友B:
也可不用穿透,第一个与PLC232通讯,第二个与PLC用485通讯,PLC程序里面只要初始化通讯口参数就好了,读写地址一样的。国产的处理就是简单,好用。如果用西门子的PLC那就麻烦了,带你一直兜圈子兜来兜去的,指令写的很多,太难用了。有人抱怨说谁用西门子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自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机多屏,第一个屏设为主屏,PLC与主屏通讯RS232,第二个屏为从屏,与主屏用RS485通讯,两屏程序一样通讯设置不同,如PLC带485通讯则可,无则要加485通讯模块

谢谢大神,灰常感谢,要的就是这句话“第二个屏为从屏,与主屏用RS485通讯,两屏程序一样通讯设置不同”,但是后面什么意思,PLC是带有485通讯,那程序内部需要设置485通讯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触摸屏作为穿透模块,这样第二个触摸屏就可以直接去读PLC数据,地址对应上即可。PLC不需要做任何附加程序。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不用穿透,第一个与PLC232通讯,第二个与PLC用485通讯,PLC程序里面只要初始化通讯口参数就好了,读写地址一样的。国产的处理就是简单,好用。如果用西门子的PLC那就麻烦了,带你一直兜圈子兜来兜去的,指令写的很多,太难用了。有人抱怨说谁用西门子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自找麻烦。

谢谢大神,还好没用西门子。。。。。。你这种方法就是第一台触摸屏和第二台触摸屏都各自和PLC接线?第二台和PLC 485接线,第一台232?我现在不明白用485接线的时候,内部程序不用变嘛,只需要加个485通讯参数设置程序就OK?如用485,那PLC里面的X,Y,D等和触摸屏里X,Y,D能对上?还是触摸屏里得用什么3X,4X,6X等MUDBUS指令??之前我做PLC和变频器485通讯的时候都得用MODBUS指令,感觉对485懵了。

网友D:
楼主你触摸屏做一样程序!两台485不可以吗?还可以一台232一台485吧?这种还没试过!感觉用485和两台触摸屏通讯就好啦~一样的程序站号什么的设一个就好啦

楼主(2014-12-02):
感谢大神,好久没来回复了,后来已经搞定,两触摸屏程序一样,一台主屏采用RS232,一台副屏RS485,副屏接到主屏上,主屏接到PLC,可以通讯上,数据可同步监控

网友E:
三菱的fx2n带两个威纶通,第一个为主屏与plc 485 通讯,第二为从屏232 与主屏通讯,只要通讯格式对了就行,程序不用改,直接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