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0ES PLC运行中突然无输出

楼主(2014-08-01):
台达DVP60ES PLC运行中无输出 断电重启后正常,已经出现多次,外部线路没发现问题,现在更换了一个,懂这个的帮俺分析一下,PLC有类似于变频器的故障保护停机?有故障代码?

网友A:
电源灯、运行灯亮、出错灯不亮,排除外部基本可以确定是程序问题;如果出错灯亮,则可连接电脑了解出错代码。

网友B:
err 灯有没亮 run 灯亮吗
不输出 看看是plc 本身问题 还是 外部输入输出点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程序出了问题,找写这个程序的工程师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估计是外围线路短路,把电压拉低,PLC开关电源停振,无电压输出。

网友E:
不输出,估计是com口问题,但是也有极大的可能是run,stop的那个拨码开关松动了。。。接触不良
菜电

网友F:
要检查下急停和停止按钮触点是否有问题。

网友G:
这个不稳定!性能就是这样

网友H:
是不是plc二十四伏短路了

网友I:
是PLC问题,我以前用台达ES系列的时候也遇到过,跟楼主一模一样现象的故障,后来换了个PLC就好了。

网友J:
输出端的COM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K:
赞成PLC故障

楼主:
大家早上好,台达的问题找到了,是程序被锁机,真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