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configurator2 无法在线

楼主(2014-08-01):
刚买的MR-J4-40A伺服 主电源和控制电源通电后 提示ALE6 强制停止警报 因为CN1的端口线我没接 配件还没到 请问是不是因为有报警 所以导致MR configurator2 无法在线 还是因为我CN1的线没有接 还是因为我端口的24V电源没给造成的 USB驱动和软件没问题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没人知道吗 今天确认过了 24V电源也给了 信号也都OK了 就是没办法用USB个伺服通信 打开MR configurator2 选好型号和站好 点在线 提示无法在线 请正确设置放大器 难道说一定要用三菱专用的USB电缆吗 我自己有2个USB转MINI USB的电缆不行吗?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lvhonjun

网友A:
USB驱动有没装好!通讯设置有没设好啊

楼主:
驱动装好了线的问题应该排除了 去淘宝上看了 卖的电缆还没我的好 目前在重新安装软件 之前的软件已经是最新的中文版了 这次下个最新的英文试用版看看 驱动器上PC20 站好设好了 PC21使用了默认值 9600BPS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参数是选择USB通信方式的 看了手册没找到 感觉手册写的不是很详细 有些参数都没列举出来 很多我都是参照J3的伺服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软件问题 估计是之前安装软件的时候 跟西门子的软件有冲突导致的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