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行业有哪些成功的节能改造案例?

楼主(2014-08-01):
想在,我们经常能听到节能环保,绿色低碳,在冶金行业中,节能环保的话题也是不断,一些冶金家已经进行了节能改造,想问一下现在在冶金行业中,有哪些节能改造的成功案例。

网友A:
冶金行业的节能改造案例很多
钢铁行业比较出彩的是下面几家,这些案例的节能效果都非常好。
太钢,烧结机采用高压变频器和高压电机,使其每小时节电5000度;
龙钢,烧结机采用西门子罗宾康变频器,每个月稳定在16.1%左右的节能率均超过了合同预期,同时还有创新性的节能效益分享商业模式。
宝钢:干熄焦循环风机上采用西门子800kW/3kV完美无谐波变频器,耗电量比改造前的能耗降低了49%,全年可以降低成本207万元;"

网友A:
还要补充的是,目前钢企的能耗都是最大的,其实其中节能潜力最大的是电机这一块

网友B:
另外我还看到了一个关于钢铁厂水泵节能改造的案例,采用“射流-尾迹三元流”技术,对每组循环水泵重新设计三元流高效叶轮,达到量体裁衣的效果,然后现场指导进行叶轮更换的安装调试工作。并且在不动设备基础、管路和电机,保证流量、压力达到正常生产需求值。

网友C:
怪不得在网上看到好多都是对电机使用变频器的改造,原来如此啊

网友B(2014-09-01):
西门子,施耐德都有做节能改造,他们在冶金行业也都有很广泛的应用!

网友A:
铁胆雄心的太钢人显然要在节能的数字之变上制造一个更大的魔术。经过太钢和西门子的通力合作,变频器化身“魔术师”,成功将烧结风机中单个电机的耗电量从每小时8千度“变”为3千度。

网友D:
都是针对风机的改造吗?有别的方面的改造吗?

网友C:
在水泥行业,风机耗电占总耗电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耗电量约占整个厂用电量30%~40%。风机的选型是按照满负荷状态设计的,而实际生产过程中随工况和产量的变化,会引起风量、风压随即调整。如果风机采用变频调速系统,通过调整电动机转速,满足风机的不同工作状态下的风量和风压,就能把消耗在档板上的能量节省下来,节能空间和效果将极为可观。秦岭水泥节能项目是一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该项目由一家西门子系统集成商开展。其初始投资将由节能效益返还。西门子提供的1250kW完美无谐波变频器应用在窑尾高温风机上,节能率大于28%,年节电效益14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