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系列PLC求高手指点,感激!!!

楼主(2014-08-01):
现在项目上用的欧姆龙CP1H系列PLC,运行当中有时候突然就报错(此时电源灯跟异常灯亮)所有的输入输出都没有了,此时也跟电脑上的CX-ONE编程软件也通讯不上,并且PLC上的LED指示灯也无任何异常代码显示。只要重新断下PLC的输入电源又就正常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估计PLC 电源板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你!奇怪的是第一套设备也曾出现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想估计是PLC硬件有问题,没想到这第二套设备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应该不会两个PLC都有问题吧。

网友B:
曾记得前年有一个师傅买了一台CP1H,同样的程序,下载到早一点的PLC上没问题,但是下载到这台上就报错。

网友C:
跟电脑一样,死机了,重启下就好,
如果总是死机的话,硬件应该是有问题的,
可以试下重新写个很小的程序来测试,死机到底是程序引起的,还是硬件引起的。

楼主:
谢谢!哎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搞的头大。

网友D:
具体那个灯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