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各位大师好:现需做一台测试机tx1s程控器连接威纶触摸屏 要求;测试十万次以上的无规律计数且在触摸屏上写上预置数,到预数停止工作。问题是计数器只能写进五位数   试过传送到D寄存器再停止工作可触点比较时要具体的数字因测试的数字是随意定的。请问大家这样的程序怎么做?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32位的计数器呀C200

网友B:
1.用32位计数器。
2.也可以用32位加数指令,每次加1   要灵活应用

楼主:
谢谢大师 解答   记数已解决

楼主:
大师们好   记数问题在实际运用中还是不行,程序中用三十二位D传送到三十二位C再用C停止工作可是在触摸屏上写入D的数据十万而程序里面的数值根本不一样还有触摸屏上的显示记数与实际记数也不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C:
触摸屏上写入D也要選用三十二位D

楼主:
是啊   选择三十二D可是传送到三十二位C的值就不同了  为此绞尽脑汁。请各位支招

网友D:
人机上面是输入的BCD你要转换成BIN

网友C:
引用楼主我爱工控于2014-08-02 08:14发表的 七位数编程问题 :
各位大师好:现需做一台测试机tx1s程控器连接威纶触摸屏 要求;测试十万次以上的无规律计数且在触摸屏上写上预置数,到预数停止工作。问题是计数器只能写进五位数   试过传送到D寄存器再停止工作可触点比较时要具体的数字因测试的数字是随意定的。请问大家这样的程序怎么做?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為何堅持要用計數器C ?

     X0
----|^|---------------------[DINC  D0]     D0:計數値

--[D> D0 D10]----------(M0)              D10:预置数

网友E:
8楼他进入思维定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