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2):
PLC发送2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10000  电子齿轮比 5/1  请问PLC发完2000个脉冲后怎么与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到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数进行比较。  这种控制属于闭环控制吗

网友A:
加高速计数器读取伺服驱动器的A、B相脉冲

网友B:
整个控制不是闭环,但伺服做的是闭环控制,这种控制最多了。

楼主:
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没到PLC里怎么比较  是不是在伺服里面比较    伺服收到PLC送过来的脉冲和伺服编码器反馈过来的脉冲进行比较 一致则电机停止 不一致则电机继续转动以使两个脉冲比较一致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没到PLC里怎么比较  是不是在伺服里面比较    伺服收到PLC送过来的脉冲和伺服编码器反馈过来的脉冲进行比较 一致则电机停止 不一致则电机继续转动以使两个脉冲比较一致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大致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