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MR-J4FCCBL的用法与MR-J4-RJ的差异
小侯

楼主(2014-08-02):
我在J4型錄上看到有一MR-J4FCCBL的線材
看起來能接第二顆編碼器
不知道是否有人用過
因為我有一規劃案是要用MR-J4-RJ來作
改用MR-J4FCCBL是否跟MR-J4-RJ一樣

网友A:
一分为二与单独接口还是有所差异的!前者使用2线制的编码器不能用4线制的!
我沒有使用過兩顆編碼器的伺服是否跟一般使用方式一樣或是要設定特定參數,原本在作都是純伺服+plc高速計數
下载积分:+2(小侯) 热心助人!
询问MR-J4FCCBL的用法与MR-J4-RJ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