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DRVA PLSY指令位置操作数可以是小数吗?

楼主(2014-08-02):
三菱PLC,DRVA PLSY指令位置操作数可以是小数吗?

网友A:
不可以是小数,脉冲只能是整数,不能是小数,没有半个或零点几个脉冲的.

网友B:
没有小数的,,,脉冲数只能是整数 切记

网友C:
没见过PLC里面的数据带小数点的

网友D:
楼上的,有很多plc支持浮点数的

网友E:
浮点数是用来提高中间计算过程精度的,发脉冲的数量不能用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