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missyou

楼主(2014-08-02):
我想让PLC使用PID功能直接驱动主泵,当频率达到50hz并且压力为达到,延时后逐个开启辅泵;当频率达到0hz并且压力为达到,延时后逐个停止辅泵。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一下这样控制的效果啊。大家多分享一下最好的应该怎么控制啊。

网友A:
应该是压力到下限频率到上限,加泵;压力到上限频率到下限,减泵,这样基本思路就没错。“当频率达到0hz,”这个不用这么低的,如果是离心水泵,低于一定频率他是不提供压力的。并且为减少起停泵时压力波动,最低频率不能太低,所以这个变频主泵的最低频率要通过调试确定。

threemissy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压力到下限频率到上限,加泵;压力到上限频率到下限,减泵,这样基本思路就没错。“当频率达到0hz,”这个不用这么低的,如果是离心水泵,低于一定频率他是不提供压力的。并且为减少起停泵时压力波动,最低频率不能太低,所以这个变频主泵的最低频率要通过调试确定。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网上好的例子都是主泵未达到,会把主泵切到工频,辅泵切到变频,以此类推。我这种方案(只对主泵进行pid控制,不切换)不知道会存在什么问题?主泵电机寿命会受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网上好的例子都是主泵未达到,会把主泵切到工频,辅泵切到变频,以此类推。我这种方案(只对主泵进行pid控制,不切换)不知道会存在什么问题?主泵电机寿命会受影响?

恰恰相反,你这样固定的变频泵没有问题,而要把同一台泵在工频变频转动中切来切去的是有运行隐患的(具体原因你网上搜),功率越大的电机越容易出问题。当然为了可靠,可以通过接触器切换作成变频器1对2台水泵,但切换时必须是静态的。
实际工程中,工厂恒压供水首要考虑的是稳定可靠,很多时候停水一次导致的损失远超过几个接触器或几台软起动器的价值。

网友B:
买一个恒压供水控制器,一带多,自动切换,还有倒泵、睡眠等功能,何苦用PLC来编程。

网友C:
有几点疑问,
1) 带模拟量输入plc 或者plc模块会增加成本值得吗
2)plc控制器变频器 要不就是0~50hz /4~20ma /0~10v控制变频器,或者走通讯协议,这样成本高不说易受干扰。
3)一般水泵20~30hz附近都是做无用功,尤其同功率辅泵运行时 不能达到0hz,除非超压,激活超压保护程序复位。
4)其次有很多类似现成工厂案例,已经稳定运行十来年。

一般情况plc只做逻辑控制,pid恒压由变频器完成,变频器可编程继电器输出频率到达信号,或者采用rs485通讯 读取变频器各种信息。
还有一种就是专用恒压供水控制器,几百元,能达到你上面所有要求,各种保护信号,实时水压信号输入到控制器,通过控制器内置pid功能 输入0~10v电压(对应0~50hz)给变频器,控制器完成切泵 增泵 丢泵功能。

还有专用供水型变频器,十几年前就有了,艾默生 三垦等,目前阿尔法6000 英威腾 供水型变频器,abb ac510也有此功能。
变频器集成plc功能,能按设定完成恒压供水 工艺,简单可靠。

如果没远程控制工艺要求 连触摸屏,plc都可以不要。 之前看到北京某家公司做的小区供水产品只能用吓尿了形容,8寸还是10寸上位机+gprs模块+两plc+两流量模块+一台acs 510 变频器

网友D:
日本明电舍变频器本身就带这个功能,何必那么麻烦啊
我们工控的目标就是简单可靠,实用至上啊

threemissyou

楼主:
变频器能带的泵的数量是有限的啊,以台达cp2000为例定量控制最多带4台泵,而且接线复杂,调试费事。其实还是看客户,我是把方案都做了给他看,他喜欢那个就选哪个。我想问的是,用PLC连接变频器去控制多台泵,怎么样的控制方式比较好啊。

网友E(2014-09-05):
提供一个 参考,假设四台水泵,要轮换各水泵作为主泵 辅泵,根据压力控制要求,可以按照顺序切换主泵 辅泵,要有一台水泵工作在变频,主泵工作在工频
永远年轻

网友F:
方案可行,具体要看调试频率和压力间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