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E700变频器通信控制频率,必须将电源重启后频率才会改变

楼主(2014-08-03):
三菱E700变频器RTU通信控制频率,在触摸屏上修改频率后必须将电源关掉待变频器的显示器熄灭后再次送电频率才会改变;用串口调试软件看PLC的发送数据都正常。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加个脉冲信号,加到改频率那段程序上,做通讯条件!

网友A:
最好发个程式上来让大虾研究问题!

网友B:
也有遇到这问题,设置完成后需要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