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安装 S7200smart 出现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4-08-03):
S7200smart 安装完成了 在打开软件是出现“无法启动此程序,因为计算机丢失S7OTBXDX.dll 是怎么回事啊
请各位大侠看下 怎么解决 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

网友A:
win7 系统,好多软件都安装不成功,我安装过松下PLC驱动软件,跟你所描述的一样

网友B:
本人对电脑也是小白,只知道之前的XP版分家庭、商务与专业版,莫非WIN7也分?要不就是WIN7有解密山寨复制版,缺少一部分程序,所以会有安装成功而打不开或无法保存的问题存在,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安装纯净版的win7,不用安装精简、优化过的版本,最好是全新安装而不是ghost安装。这个软件我在win7的操作系统中一直在用,没任何问题。当然之前按ghost版本操作系统时,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一般建议安装win 7 32位旗舰版,我目前在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重装系统 软件全部按装过

楼主:
重装系统 搞定了

网友E(2014-09-05):
WIN7旗舰版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