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03):
    想请教各位,伦兹变频器和电脑连接线是怎么个接线法?我是用USB转232,然后和LECOM A\B通讯模块通讯的。不知电脑端和模块端的线号是怎么接的?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图片这样的么?如果是,则2--3;3---2.5---5.

  • 下载积分:+5(hjd105)

楼主:
    谢郭版主。但是我按照你的图片接法还是不能通讯上,正确的说是有搜索进度条出现。但始终显示不能发现驱动器。更换了所有波特率,其他的通讯设置也应该没有问题,不知是怎么回事了,还请再指教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特别设定下的呢? 用了485转232也不能发现驱动器的。

网友B:
    我上次是USB转485,不用交错的,

网友B:
    看一下,我就这样联上的
  • 下载积分:+5(hjd105)

网友A:
    如果不成功,检查你的转接线或者软件通讯设置。具体通讯模块侧端子定义见下图:

  • 下载积分:+5(hjd105)

网友C:
    是不是驱动器忘通电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相助,我再试试。

网友D:
    自己做一根通讯线就可以用A/B模块通讯了

楼主:
    我现在倒是连上了。只是读出参数后想要保存却怎么也保存不了,点Save parameter sets in file,选择文件夹后保存,但是查看保存的文件内容是空的,不知怎么回事?烦请各位再教一下,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如有中文的操作说明书提供一下就更好了。在百度文库里下了一个操作说明说的太简单了,没能搞明白怎么用。